楼主(2011-09-29):
机器上电运行过几秒停机,但不报警再过几秒又运行,设备没问题,更换变频器恢复,请各位高工指教。

网友A:
没见过这么奇怪的故障,请各位
指教。

网友B:
可能变频器的启停输入端子不好或主板有问题。

网友C:
可能的故障原因之一:
启动过程中检测直流电压过低,故降频停机;停机后直流电压上升,又开始运行。故障为某些原因,如充电接触器未闭合或触点接触不良(晶闸管未正常开通)等原因,逆变供电由充电电阻供给。启动过程中造成较大压降。变频器启动过程中,忽略欠电压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