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30):
想更换头像,能上传成功,但点击更新按钮的时候系统一直提示我选择了错误的照片,然后换了一个又一个,都不行。。。
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另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网友A:
注意图片尺寸及图片格式就好了。一般的图片会过大,要自己调一下尺寸哦。
另外,应该是版主吧,怎么是版本呢。
再另外,也祝你国庆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图片尺寸及图片格式就好了。一般的图片会过大,要自己调一下尺寸哦。
另外,应该是版主吧,怎么是版本呢。
再另外,也祝你国庆快乐。
额,打错字了,谢谢jint~国庆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