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瞬间断电上电?

楼主(2011-09-30):
各位大虾:
        最近在我们车间遇到个怪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
        现象:人机界面经常莫名其妙显示伺服未回原点,我看了程序,只有俩种情况会触发该提示:一个是初始脉冲(松下FPG PLC R9013),还有个就是急停按钮。
        我把急停限制了,只留R9013一个触发条件,还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觉得是瞬间PLC断电重启了,但是整个过程中触摸屏一直亮的,搞不懂电源还是PLC,或者线路问题?

网友A:
你可以监测运行脉冲来判断是不是瞬间掉电。

网友B:
PLC断电后上电,其会自检的

网友C:
看看是否干扰,外接数据用屏蔽线;

网友D:
加个不间断电源试试。

网友E:
是可以这样认为!

网友F:
瞬间断电plc应该还能保持一段时间

网友G:
会不会是相对应的执行器件或检测器件不稳定了;或类似于PLC内部电源有瞬间短路现象?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干扰太大了。解决办法,把信号线和动力线分开,继电器触点接阻容灭弧,线圈接续流二极管。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我再试试,看来只能逐个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