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30):
63V电容在AC 55V电压下工作一段时间后就炸开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55V交流的最大值为55乘根号2等于77。77伏 你电容耐压63伏 肯定会爆啊

楼主:
变压器输出50V我测的实际电压55V啊,那为什么不要乘根号2

网友B:
呵呵,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乘根号2
我想 应该主要是你电容质量差了吧

网友C:
1楼,为什么要乘2,

网友D:
55V是有效值!最大值就是77V!
交流电的值分为最大值(也称峰峰值),有效值,平均值。这是基本常识!!
电容的耐压值分为直流耐压值和交流耐压值!一般用AC(交流),DC(直流),或者用符号来表示!!

网友E:
楼上正解,呵呵,交流电是正弦波,你量的55V只是有效值,大约是其最大值的根号2分之一,其最大值大约是77V左右

网友F:
大家要建立正弦波感念就明白了。峰值与有效值的区别。把电工基础忘了吗?

网友G:
做事理论还是要看看的

网友H:
应该选用耐压在100V以上交流电容

网友I:
如果电容有极性的话最好注意不要搞反了。。

网友J:
电容一般都是在直流电路中用,并且电容是分正负极的,你确定电容接的是交流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