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H的1:1通讯

楼主(2011-09-30):
大家好,对于CP1H的1:1通讯我的理解如下:

我有两台PLC,一台是CP1H-XA,一台是CP1H-Y系列的,两台上面均配备了CIF-11,都放在了串口2上面,现在我需要这两台PLC有互相的映射关系。我的设置如下:

1,用双绞线将两台CIF11的SDA-  SDB+互相连接

2,cif11后面的DIP设置开关位2,3位ON,其余均为OFF,两台设置一样

3,软件内用PCLink,cp1h-xa的为主站,CP1H-Y的为从站,对应的PCLINK(主站)设置给主站,从站设置给从站。

4,串口2的公用DM区为:发送:D32300-D32349

                                  接收:D32350-D32399

5,双方的通讯格式为定制的9600 8,1,N

我有一下疑问:

1,这个是不需要TXD,RXD的吧?是不是直接用映射

2,如果我需要主站得0.00控制从站的100.00是怎么操作呢?是不是用0.00导通MOV #1 D32300,然后在从站用= d32350 #1    OUT100.00就可以了呢

3,我的DIP开关设置是否有问题

望大侠们能够给予指点,小弟我已经搞了几天了,没有头绪

网友A:
具体你在查一下资料
平记忆回答
1.不需要用TXD,RXD,属于PC LINK
2.因为都是CP1H,数据链接区3100---?查资料吧
所以你的要求可以这样,00:LD 0.00 OUT 3100.00;  01:LD 3100.00 OUT 100.00
3.DIP开关查资料确认。
接线--查资料。

注意设置,主站00,及链接的最大从站数,CP1H可以到7.
CIF11最后一个要将终端电阻接上。

网友B:
直接映射。不需要编程。 接线可以接电阻,也可以不接,关键看你的距离。

网友C:
最好在去OMRON网站找下有关“串行通讯”的资料看下,这样也有可能有帮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映射。不需要编程。 接线可以接电阻,也可以不接,关键看你的距离。
直接说不需要编什么程,免的楼主误解。

网友D:
CP1H使用PC Link通信

CP1H使用PC Link通信的主站设置:

网友D:
pc-link(串行PLC链接)使用说明

楼主:
谢谢各位好友的帮助,国庆过后回公司试试

网友E(2012-01-01):
TXD RXD是在无协议的情况下使用 楼主最好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F:
楼主,你需要使用的是串行通信功能,楼上的大大说过很多了

网友G:
一楼说的正确,PCLINK的 链接区是3100-3199,其中3100-3109,是主站对从站的映射,而3110-3119,是0号子站对主站的映射!!二线制连接的话,是23,56为ON,不过这样速度比较慢,建议你用四线制连接,这样速度快,具体连线就是1号R+接2号S+^^^^^^,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H(2012-02-12):
我想问下,就是CP1H用RS232c与上位机通信,我用调试软件给plc发指令,但是就是不回。谁能给我说下应该怎么调试,给个简单的梯形图也行,谢谢了

网友H:
如果可以的话请发邮件  502463747@qq.com

网友G:
这个连接我做过,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你CIF11设置的时候,56,也打ON,数据连接是3100-3199!!可以看操作手册!!!终端电阻没有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