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30):
现在需做个控制柜,用来启动5台22KW的电机(一台风冷散热器用5个22KW风机),请问用每路电机用电机保护器还是用接触器加热继电器好啊?每台电机要加延时错开启动吗?

网友A:
你这个控制最好用接触器加热继电器,22KW也是比较大的电机了。肯定有温度量来分别控制启停吧!!!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加不加时间继电器呢?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 一台软启, 一台PLC, 5套接触器. 这样延时\启动都解决了. 热继与电机保护器作用都一样. 其实一般的产品, 性能都不太稳定.

网友C:
用软启一拖五的控制方式

网友D:
启动个风机用得着一套软启一套PLC么?嫌成本低啊。。。。
风机要求不高的话用星三角就够了
我们公司做的通风系统用的风机全是星三角启动,最大的是30KW的风机
东西用好点的

楼主:
我查过系统中其它泵的原理图,电机30KW,37KW的都是直接启动的,没有用到星三角启动的。

网友E:
直接启动就可以了,最好用时间继电器相互错开

网友F:
直起就行关键是电源变压器的容量

楼主:
对,有道理,厂变用的是2000KVA,直接启动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有道理,厂变用的是2000KVA,直接启动没问题
我们1250KVA变压器90KW都直接启动

网友H:
如果电源变压器的容量够大的话是可以直接启动的,用接触器和热继就行,这样成本不高。

网友I:
软起成本太高了,用个小型PLC,实现错开启停。

网友J:
就用几个时间继电器错开启动就可以了,在加星三角起动
这样最省

楼主:
最省的方法是:每组电机用人工按钮启动,这样连时间继电器都省了。

网友K:
变频器控制岂不是更好

网友L:
风机的惯性大,所以启动采用直起,要选好电机上口的保险容量和接触器或开关触点的容量,随运行时间增加,可能会烧(频繁启动的话)

网友M:
给你个具体的也许是最简单的电路,供参考。
KM1~KM4为带得电延时头的接触器,天水213、施耐德有生产的。

网友N:
先看变压器容量,再看设备要求,最好几台设备启动间隔60秒

网友O:
就光风机.直起就OK了.要是感觉不可以.星角起也可以啊.楼上说的用PLC.这个成本高了点吧@!

网友P:
我认为用软启动和PLC比较好对电动机变压器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给你个具体的也许是最简单的电路,供参考。
KM1~KM4为带得电延时头的接触器,天水213、施耐德有生产的。
这种启动很方便,但有个问题,如果一组接触器或电路出故障,后组的就开不起来了。

楼主:
这是另外一个风机控制柜,户外型,控制较简单

网友Q:
按你所说,直接启动没问题。
但根据我的经验,你这套东西应该是为其它设备配套的,如制冷机组或其它需要排热的设备,换而言之,这4台风机的起停、运行台数可以交由所服务的设备控制。
如果该设备没有控制输出点,那么建议你为每台风机配置一个温控器(或设置一个总的DDC,不建议用PLC,因为PLC太贵也太高级,一般使用者调整不了),通过设置不同的温度开启不同的台数,同时可以通过温度的交替设置来均衡每台风机的累计运行时间!
不管哪种控制方式,均建议你为每台风机设置手自动选择开关。
至于马达控制器我觉得没什么必要,那个东西适合比较复杂的控制,但建议选择接触器时选比正常的大1至2档,价格贵不太多,使用会可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Q:
按你所说,直接启动没问题。
但根据我的经验,你这套东西应该是为其它设备配套的,如制冷机组或其它需要排热的设备,换而言之,这4台风机的起停、运行台数可以交由所服务的设备控制。
如果该设备没有控制输出点,那么建议你为每台风机配置一个温控器(或设置一个总的DDC,不建议用PLC,因为PLC太贵也太高级,一般使用者调整不了),通过设置不同的温度开启不同的台数,同时可以通过温度的交替设置来均衡每台风机的累计运行时间!
不管哪种控制方式,均建议你为每台风机设置手自动选择开关。
至于马达控制器我觉得没什么必要,那个东西适合比较复杂的控制,但建议选择接触器时选比正常的大1至2档,价格贵不太多,使用会可靠很多。
这台设备是柴油机的散热水箱,以前是水塔冷却的,现改为闭式水箱风冷,风机的启停完全要人工操作。

网友D:
我们配的厂房通风都是用星三角的,没有手自动,直接手动的

网友R:
加个排空,启动后,慢慢把排空关上就可以了

网友S:
如果力矩要求大的,用自耦降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