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30):
我看到很多地方到说的模拟量或者说是数字量,我要怎么区分这些呢?比如说PLC输入,用什么输入是模拟量输入,为什么进PLC又要D/A转换呢?输出的时候有是A/D转换呢?我现在在工厂做维修电工,我基础比较差没有什么理论知识,自己看书也不怎么看得下去。就麻烦大家教导下了。我在变频说明书上看到,电位器属于模拟电压输入,我想知道模拟电压与模拟电流是怎么说的呢?比如变频提供10V的电给电位器,然后改变电位的位置的时候,电压电流都跟着改变的吧?为什么说是模拟电压输入,而不是说模拟电流输入呢?

我自己百度过,不过感觉思维比较乱,就请大家多多帮忙了!!祝大家10.1快乐!!

网友A:
我只能建义你从电子基础入手了

网友B:
模拟信号是连续的
数字信号是以高低区分的~!

网友C:
数字量就是一串10100001之类的,其在电子上表示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PLC处理的都是数字量信息,输出1也就是该输出口一直上电,而模拟量是连续变化的电压,像函数的曲线一样呈有规律或无规律的曲线变化,其变化值就是其电压的高低,PLC处理的是数字量,所以在处理模拟量时候要将其软化为数字量,也就是AD模块,输出时候要将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也就是DA模块

网友D:
先分清数字量与模拟量;

网友E:
模拟量是一个范围内连续的信号,如:4-20MA,0-10V.而plc不能直接识别和处理他,所以要转换为2进制的数字信号(可以理解为把0-10v分为几千份)然后识别后处理,输出为模拟量的时候也必须转换。cpu只知道0和1.

网友F:
你作为维修电工的话  对基础的电子电路应该是懂的啊,电位器的作用就是改变电子电路中的电压,如果不知道的话  建议你去看下基础的电子电路吧

网友G:
微机只能处理数字量,所以模拟量要进行转换。至于模拟量与数字量的区别,就得学习学习电子基础了,祝你早日学成!!!!!!!!!!

网友H:
建议先弄懂模拟量与数字量,和基本的计组原理

网友I(2012-08-04):
自己看看书,其实很简单的,把电路、微机原理、电子都大概过一遍,有这方面的意识就行了

网友J:
还是要自己看下书,这个解释话,还不如看书来得快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