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1):
我们这里有一个声控灯,自己就能亮起来,似乎还有频率,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接的节能灯?

网友B:
你那里湿度大不大?有时候湿度高了也影响声控开关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有一个可以调灵敏度的开关,有就调调看

网友D:
声控灯肯定是跟声音有关!!人耳可以听见的声音范围在20Hz--22KHZ!!超出这个范围虽然人耳听不见,但声控灯的探头却能“听见”!!

网友E:
烧烧香或换换声控开关。

楼主:
湿度应该不是大的,通风还可以的。没有可调原件。

网友F:
声控开关内可控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