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1):
这几天碰上一个奇怪的事,办公室里的一个漏电开关晚上跳闸了(用电器都是电脑,晚上都关了)。连续两个晚上都跳,白天都没事。不知是不是晚上下了雨。第三天上午怎么都送不上去了,我只好把漏电保护的部分拆了,先送上去应急办公用。
我怀疑是配电室到办公室之间有问题,因为那地方漏水,中午用工休时间把办公室吊顶上的线剪断,把办公区的电搭到另一漏电开关了,一个下午都没跳。把原来的线(配电室到办公室顶上的线)恢复到原来漏电开关上,居然也不跳!

楼主:
现在问题是:1两个漏电开关都没跳,无法判断是这条线路的上段(配电室到办公区顶上)漏电还是下半段(办公顶上到用电器)漏电了。
2,是不是可以判断是零线漏电了,而且是上半段的零线漏电了,在无负载的情况下,零线漏电是不是漏电天关不动作。
3如果是火线漏电的话是不是一直送不上去,
4在无负载的情况下,零线漏电是不是漏电天关不动作。
请各位师傅帮帮小弟

网友A:
你把吊顶上的线剪断了,接到两个开关上都没有跳,那应该是吊顶上的线往下部分有问题 了

楼主:
吊顶以下到用电器也接了一个漏电开关,也没跳啊

网友B:
不跳就得了。

楼主:
可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啊,哪天又跳了办公室10几台电脑全停了。
用摇表可以测出来吗

网友B:
摇表不可以摇电脑。

网友C:
用摇表摇下导线的阻值

楼主:
我会把所有的用电器都拨掉再摇

网友D:
摇线路没问题吧!!两头断开测

楼主(2011-11-04):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配电室到办公室之间的吊顶之间的线路漏电了,20多天来,这段导线只接了漏保未接负载,没跳。吊顶到用电器的线路我搭到其他线路上,都没有跳闸

网友E:
应该是零线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