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技术的应用

楼主(2011-10-01):
请有经验的工程师讲讲变频技术的具体应用例子,谢谢!
我现在只知道在变频空调、电动汽车和船舶上应用。

网友A:
变频器的任务主要是电机调速,你看看哪些地方的电机需要调速,基本上都可以派上用场

网友B:
免费听很不错,网上授课要多少银子啊。不要太贵啊

网友C:
电动汽车上的变频器与通用的传动系统变频器不是一个意思。首先,他们的供电电压就不同,一个是非标的电压等级,一个是标准的电压等级。电动汽车控制的变频器是直流电池供电,电机一般也很特别,大多都是永磁同步电机。因此逆变器都是非标设计与制造的。往往与电机是一对一的制造。不具备通用性。

网友D(2011-11-08):
变频器在拉丝机上的应用也比较广泛,将粗的铜丝拉成细的铜丝,通过加速、减速时间、变频器计算PID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控制张力,实现拉斯功能。

-----------------------------------------------------------
上海佳蔚自动化   www.jawei.com

网友E(2022-02-10):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