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1):
单位需要测试安全带在5吨的拉力下能坚持多长时间,就用变频器和三相电机做了个拉力测试机,因为试验拉力大所以拉伸速度很慢,这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就很低(低于50Hz),但是电机的刹车要220v50Hz的电才工作,所以电机就转不起来,无法工作,如果我用50hz启动,刹车打开,电机工作,但当拉力接近目标值时必须要降低拉伸速度,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肯定要低于50Hz,甚至只有5Hz,这样的话刹车就抱死,电机就不转了,试验无法完成。我看了一下刹车的电取自三相电机的接线盒,内有一AC220V转DC99V的整流输出接刹车。
我是第一次使用变频器,求教专家帮助解决变频器和刹车怎样才能一同工作的问题。目标就是一按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不管多低刹车都打开,到目标值时一按变频器的停止,频率不管多低刹车才抱死。
谢谢。

网友A:
刹车电源应用单独的电源,不能用变频器的输出。用控制变频器运行的继电器常开来控制刹车就可以了。

网友B:
那还不好办,你把刹车电源与变频器的供电电源断开,外部直接加AC220V电源,然后在电源与刹车电源整流器之间加一个开关,这个开关与你的停车信号连锁,只要启动,刹车即打开,只要停止,刹车即抱死。ok了吧?

楼主:
谢谢二位,jxxs20101001 你指的控制变频器运行的继电器是外加的吗?我是用电脑控制变频器的,通过软件实现电机启动,自动运行,自动数据采集,到达目标拉力值时停机等,能否外加什么东西连接刹车,但控制是由变频器完成,这样软件控制变频器同时也控制刹车。
变频器上的多功能指示输出节点能否被利用

网友C:
刹车用的电源不能用变频器的;二个分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刹车电源应用单独的电源,不能用变频器的输出。用控制变频器运行的继电器常开来控制刹车就可以了。
支持这个意见。

楼主:
你指的控制变频器运行的继电器是外加的吗?还是变频器自带的?

网友E:
变频器带动电机就有刹车的功能了配个刹车电组调试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F(2011-11-06):
有的变频器内部自带输出继电器,在相应参数中启用即可

网友G(2013-04-18):
问题在关建在于从0到50HZ的的上升时间及从50到0的下降时间吗??
还是说变频器输出的50HZ电 因不是工频...   还是电机中性点到接线端子的电压不是220V的原因..无法整流??

网友H:
你 这个应该是电机尾部自带刹车装置的电机。该装置一般应用在工频时取电机2相线,启动时,随电机线圈的得电而产生电磁力,促使刹车盘打开;停机时,电机失电,刹车盘在弹簧的作用下实施制动作用。刹车电源是一个交流转直流的模块,且在回路中有一电流继电器检测电机是否运行的状态丙参与刹车连锁。

如你所述情况,建议刹车电源直接外接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的合分控制由变频器辅助端子或系统电路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