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1):
电机的控制电路图

网友A:
不知想问什么

网友B:
给你个
星三角的

网友C:
上面的星三角起动电路是目前一些教材及手册上常见的,存在两大问题。
1.KM2接触器主触点的电源端接在KM1接触器主触点下面,使KM1主触点电流比KM2主触点电流大。如果把KM2主触点的电源端接在KM1主触点的电源端上,就能降低KM1主触点的电流,使KM1.KM2主触点电流相同。
2.辅助电路中的控制过程,当KM3释放后,KM2马上吸合。由于KM3释放时主触点上会产生电弧,如果电弧还未熄灭,KM2就吸合,会造成弧光短路。因此KM3释放后应有50毫秒的延时,才能使KM2吸合。对此可采用星三角起动专用时间继电器或采用断电转换的控制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星三角起动电路是目前一些教材及手册上常见的,存在两大问题。
1.KM2接触器主触点的电源端接在KM1接触器主触点下面,使KM1主触点电流比KM2主触点电流大。如果把KM2主触点的电源端接在KM1主触点的电源端上,就能降低KM1主触点的电流,使KM1.KM2主触点电流相同。
2.辅助电路中的控制过程,当KM3释放后,KM2马上吸合。由于KM3释放时主触点上会产生电弧,如果电弧还未熄灭,KM2就吸合,会造成弧光短路。因此KM3释放后应有50毫秒的延时,才能使KM2吸合。对此可采用星三角起动专用时间继电器或采用断电转换的控制电路。
[/quote我以前装过一自藕降压起动电路就遇到过你说第2种情况。解决方法是:KM2和KM3再加互锁。。。不过这里说的是星三角起动。。

网友E:
辅助电路中的控制过程,当KM3释放后,KM2马上吸合。由于KM3释放时主触点上会产生电弧,如果电弧还未熄灭,KM2就吸合,会造成弧光短路。因此KM3释放后应有50毫秒的延时,才能使KM2吸合。对此可采用星三角起动专用时间继电器或采用断电转换的控制电路。
 在雨季或粉尘湿度大的时候非常容易发生电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