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

楼主(2011-10-01):
双速电机高速时,那两个接触器吸了一下就放掉,低速时运行正常,转换高速时,接触器吸一下就放掉,我把6个接线头甩掉,去试控制线路,那三个接触器吸合很好的,接回去低速运行正常,高速就启不起,后面我就把高速直接接道空开上,那车间里的灯都暗一下就启上去了,不知是欠压吧!在厂里试机很正常的,在那个灯也不会暗下来呀,只是一点点暗

网友A:
怎么个双速电机?多大功率?...........2、8极还是双星形.........还是别的?
上图最好............

网友B:
电机太大了,你们的容量不够吧。

网友C:
灯一黑说明压降大,接触器吸一下是电压低了造成的,你可单引一个电源给控制回路供电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D:
电机接线不会有错吧?双速电机高、低速转换时,转向不变的情况下,要交换相序

网友E:
肯定是欠压,导致接触器线圈不能闭合保持

网友F:
你检查一下高速线圈,有没有问题,要么  你就是线接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