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2):
昨晚无故烧了一台变频器,主要是模块炸了。今天换上一台同功率修过的备用的变频器,刚上电变频器的模块就炸了,还来不及参数设置,查接线没有错,请同行说说什么原因

网友A:
测量电压呢

网友B:
可能修过的备用的变频器,太久没用的原固。输入电压对吗?

楼主:
输入电压对呀

楼主:
放置过久的变频器,安装上去需要做什么?

网友C:
张红太
你从这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先看一下你的输入电压,是不是过高,第二你看一下控制整流器是不是也坏了,或是触发板坏,导致的误导通,第三就是主回路,是不是整流器有击穿或性能不好的,具体的要看你现场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D:
不会电机线接到输入电源了吧。

楼主:
接线都没有错

网友E:
检查电压,一般要空载试一下,再加负载使用

网友F:
是不是变频器里面的线接错了呀~

网友G:
向楼上的学习,多长经验。

网友H:
绝缘降低了,导致换上去的炸了

网友I:
线有没有接错?
还有变频器长久没通电的话,最好用低电压选通30分钟左右;

网友J:
变频器是新的吗?内部板子上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K:
输入电压过高的几率很大!

网友L:
长时间存放的变频器需要先预通电预热下,
有可能维修的质量不好,
在检查下输入电压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变频器存储的时候,需要没3-6个月通电一次(1个小时左右即可),否则内部的电解电容会在电解液的作用下导致耐压下降,后果就是“砰”的一声炸机存储过久的变频器初次上电,需要分阶段上电:首先30%的额定电压30分钟,然后60%的额定电压15分钟,再然后75-80%的电压15分钟,最后才能够全压运行
受教了

楼主:
请问怎么接线?要用调压器吗?

网友O:
曾经变频器出线短路烧坏过一台变频器。

网友P:
我的习惯是一般变频上电前必需要测量一下整流桥和模块的好坏。有时好的变频器时间放长了,特别是旧的修过的,会出现这种现象。还有会不会有老鼠在变频里撒过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