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2):
变频器在运转的时候自己停止输出,然后不能启动,过2-3个小时就又可以启动了,求教是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  打算买新的了

网友A:
显示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在运转的时候自己停止输出,然后不能启动,过2-3个小时就又可以启动了,求教是什么问题
这种情况太有可能是系统中有热继,因为热继动作了,却又没有连锁装置的故障回路,直接停机了。导致出了问题不知道是咋回事。

应该是设计缺陷,热继,是保护系统过载的,它不仅要连锁保护回路的开关,还要连锁系统的故障监控回路,否则,动作了,却不知道是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