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_200仿真无法运行

楼主(2011-10-02):
利用西门子s7_200想仿真一下自己编的程序,但是却是仿真软件无法运行,具体截图如附件,求好心人指导~~

网友A:
这个仿真不是官方出的,是私人出的,在功能上有很多的不方便,好多指令都不支持,据说高级指令都不支持

网友B:
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s_200仿真出错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程序,其他程序也都是不可以的。

楼主:
s_200
那道哪里找那些官方版本的软件啊。

网友C:
这个PLC程序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你可能第一次用这种仿真软件自己搞错了,步骤是:编程后先选文件、导出、再配置PLC型号、再装载程序然后才仿真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道哪里找那些官方版本的软件啊。
200本来就一混血儿,没有官方仿真

楼主:
问题解决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软件出现了问题,我换了个英文版的仿真模拟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谢谢网友的解答~

网友D:
我用中文版的没有问题啊..................

网友E:
中文版的也没有问题    以前我用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F:
可以到www.dbykq790.com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