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3):
计数器中单相单输入,单相双输入,双相输入是什么个意思

网友A:
呵呵;三菱编程手册关于高速计数的部分你好好看下;

网友B:
单向但输入,只有一个信号,占用一个输入点,增减是靠特殊继电器控制
单相双输入,占用两个点,两个点分别对应增和减
双相双输入,有AB相脉冲,要两个输入点,靠AB相相位决定增减计数

FX编程手册中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C: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D:
可以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