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端口的9针该怎样定义和接线

楼主(2011-10-03):
我想通过MODBUS RTU和变频器进行通讯,我只知道两线的接法(DP),但四线的该怎么接就不知道了,有谁知道请帮忙?特别是在PLC端的9针通讯口怎么做,针脚分别对应,如RDA对应针脚1还是5之类的。

网友A:
特别是在PLC端的9针通讯口怎么做,针脚分别对应,如RDA对应针脚1还是5之类的
PLC的手册上应该有呀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在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