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3):
各位大侠有个小问题,帮忙解决下:

由按钮和PLC(FX2N-48MT)对步进电机进行起、停控制。步进电机启动时旋转方向为正转(顺时针),正转7圈自动停止(控制对象为步进电机) 程序改怎样编写啊?

谢谢了。或者加qq:893332511交流。信箱:fcjwy@163.com

网友A:
FX2N主机控制步进,只能用脉冲指令,这个系列的没有定位指令的
最好改个有定位指令的PLC,FX1S/FX1N/FX3U/FX3G这些都可以

楼主:
嗯,我知道用脉冲指令的 plsy 可是具体的该怎么编程 还有些不懂,望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B:
你都不知道步进电机是怎么控制的,那知道了编程有什么意义呢,能灵活应用吗?
你先搞清楚PLC相对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是来做什么的,仔细看看步进电机驱动器手册,百度清楚步进电机的原理,那么编程就不是问题了,三菱编程也就是几个指令弄明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