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型表测电流

楼主(2011-10-03):
电机启动测电流,钳形表能不能夹着三根相线测电流

网友A:
可以的,这个很小很小。

楼主:
为什么很小啊

网友B:
一般都夹一跟的啊

网友C:
为什么要夹3根

网友D:
有空多看看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很小啊
你画一下三相电流矢量图就明白了。

网友E:
可以不过夹几根要除以几根

网友F:
加一根是测本相电流,如电流表量程大可在钳口多绕几圈,测出电流值想着除以根数,就是他的电流值。

网友G:
看看漏电开关的原理吧

网友H:
你是要测什么,是检查对地漏电电流吗!在正常的情况下为零!在有哪里有对地漏电的话就不为零了!

网友I:
几乎为零,否则就是电机缺相了

网友J:
三根同时测?只有三相不平衡的时候会测出电流来

网友K:
三根线同时测。这个最多就是个2A,要么就是0.。

网友L:
不能,三相进=出了,啥也测不到

网友M:
晕死了。怎么问这样的问题,量的时候只能夹一根!多夹根本就量不出来

网友N:
楼主想测出什么电流呢

网友O:
楼主想测三相平衡不平衡,呵呵

网友P:
三根一起测的是淫才呀

网友Q:
钳形表夹三根相线测电流,三相电流矢量为零,表显示接近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