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3):
2个雕刻机1.5KW的电机 想配2个进口变频器  那种进口变频器好用  应该配多少KW的   最好写上型号  谢谢

电机是24000转
X y轴0.00625     Z轴  0.003125
给进1500
下切500

网友A:
雕刻机的转速很高吧?按照电机的额定电流和额定转速来选变频器。进口变频器的品牌很多,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选好电机与变频器适配的技术参数。以保证可靠的运行和使用。

网友B:
富士的不错全中文菜单

网友C:
具体需要哪些参数啊?推荐国产烟台欧瑞变频器

网友D:
推选台安变频器、一般来说选用变频器必须确定电流、、济南力豪电器  刘先生 Q:1433883785   电:15098997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