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3):
1.PLC的输入分源型和漏型是什么意思?

漏型:PLC的输入端子经过输入元件后,都汇聚于PLC的COM,输入端子低电平有效,由

              PLC流向外部;传感器元件应选用NPN型的,如果选用PNP型的,还要加上拉电阻

              , 计算阻值,麻烦!

源型:PLC的输入端子经过输入元件后,都汇聚于PLC的+24或外部供电源的+24,输入端

             子高电平有效,由外部流向PLC,传感器元件应选用PNP型的,如果选用NPN型的,

             还要加下拉电阻,计 算阻值,很麻烦!

网友A:
是这意思

网友B:
呵呵;就是输入端接+还是接0V;

网友C(2015-05-15):
日系大部分是npn

网友D:
漏型输入:输入端子的电流方向是由外流入PLC;
源型输入:输入端子的电流方向是由PLC流出(即PLC对外电路提供电源)。
使用光电开关输入时,选择漏型或源型输入是很注意的,否则不能匹配。若光电开关为PNP形式,应选择源型输入;若为NPN形式,应选择漏型输入。

网友E(2016-01-05):
说白了就是接正电和接负电的问题

网友F:
温习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