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3):
[   我有一台Y112M-2,功率是4KW的电机,配了5.5KW的富迪斯通的变频器,由于工作特性要求电机转速很低,所以变频器频率输出一直在6--10HZ左右,但没用一个月变频器突然坏了,故障发生过程是:突然之间频率跑到40--50HZ了,电机飞快转动,接着工人强制断电。再启动电机,变频显示故障是(加速运行过电压),明显有烧焦味道。(平时也发现两次这种情况,只是没今天这么严重,平时是频率升高2--3HZ的情况,)希望高工们帮忙分析分析,先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调频率电位器坏了

楼主:
起初我也以为是,但检查过是好的,
这已经是我换上去的第二只变频器了,第一只变频器由于发热异常导致风扇烧坏不转。
我现在怀疑会不会和我这只电机有关呢?因为这是一只两极的电机,而我工作时候又要求转速很慢,这就要求变频器长期工作在低频输出状态下,这样变频功耗会不会很大呢?(我的考虑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B:
继续关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