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3):
我用三凌变频器用旋钮开关启动,它在瞬时掉电之后起动信号也是通的,那么设了掉电启动和不设有什么区别呢,它都能启动啊,忘解答

网友A:
加一小型继电器控制启动

楼主:
嗯,我加了继电器要是断电瞬间没启动信号,设了掉电启动没有启动信号它也能启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加了继电器要是断电瞬间没启动信号,设了掉电启动没有启动信号它也能启动吗
掉电以后再恢复,没有启动信号是不行的,除了启动信号要给上,捕捉再启动信号也要给,或者把捕捉再启动信号始终有效,这样只要电源恢复,再启动就执行。当然,如果你的启动信号给撤了,那就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