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折弯机没压力

楼主(2011-10-03):
各位师傅:我有一台折弯机,是上海巨威剪折机床厂WC67Y100/3200型的,是买的二手机,现在是没压力,上升可以,下压很慢还抖动,下到底以后没有压力,折不动板,上面的阀几乎全换了,还是不行,我以前没修过液压,请师傅门指导

网友A:
首先先换换油吧。。。看你的机子都用利润很久了吧。。。油路块最好也拆出来清一清。。。还有一种可能是油缸的油封有问题。。。可能内漏。。。所以没压力。。。拆油缸的油封换换吧。。。如果是缸体拉伤的话 严重的就换油缸吧

楼主:
谢谢,这些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液压没压力,最大的2点就是
1 泵本身磨损了没有压力。(可以拆下出油管用手堵住点动下泵看是否压力大出油足)
2 一般没压力都是溢流阀的问题比较大,(经前维修中也发现过阀体穿孔了引起回油大没压力了)

网友C:
首先看泵出来处压力表有没有压力,再检查电磁阀有没有打开,好你下压有两个电磁阍控制的.缸体内油封有没有烂,产生内漏.以上几点排

网友D:
这种情况是至少有一个阀没有动作,你把电磁阀线圈那个电插座换了试下!

网友E:
换液控单向阀 你加压时油箱里不应该有油冒出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F:
楼上 说的都对

网友G:
是呀!说得还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