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4):
《延时头》,意即取消普通时间继电器的电磁系统,保留其延时触点的一种结构,可以插装在继电器(成普通时间继电器)或接触器上,单延时头就是控制接触器中只有一只是带延时头的,双延时头就是控制接触器中有两只是带延时头的。所谓《无源转换》,就是由主接触器送电源和断开电源,才进行星-角接触器的转换的一种控制方式。《双延时头星-角无源转换控制电路+KM1延时检测》(简称:《控制电路》)是在《双延时头星-角无源转换控制电路+KM1常闭检测》的基础上,移动星启动延时触点代替原来用其常闭点检测位置重新组成的控制电路。该控制电路的控制对象也是在角运行的3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控制电路》的组成特点是:

1.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也是: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一定延时后断电源解星-换角-送电源电机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2.  《控制电路》中,在启动按钮SB1处串入主接触器KM1的延时常闭触点,一旦主触点发生熔焊,此触点便打开,虽揿启动按钮也不能使封星接触器KM3得电而继续后面所有的操作,保证了控制系统的安全。用KM1延时检测KM1接触器是否熔焊,当星启动到时时是主接触器与星接触器同时断开电机电源的,这样就能够快速拉长电弧,加快了电弧熄灭的速度,减少了触点熔焊的危险,改变了用KM1常闭检测时由主接触器单独承担断开电源的习惯,于控制是有利的。

3.   《控制电路》是《无源转换》,角接触器KM2和星接触器KM3之间不容易因为电器元件的性能不良而造成相间短路,不强调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但设置有角接触器KM2和星接触器KM3之间的电气联锁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和工作可靠性。

5.   《控制电路》的星启动时间,由KM1所带得电延时头计量。延时整定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5~10秒或现场按需要整定;KM3所带失电延时头,是为KM1第二次得电而设置,其整定值应保证KM1的完全自锁。

6.   《控制电路》还设置了电源、星启动、角运行和电机故障的指示灯,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合上电源总开关和控制电路开关,电源灯应燃亮,如果此时的星启动或角运行指示灯燃亮,则说明该接触器已经熔焊。在启动过程中,星启动指示灯长期燃亮,则说明星-角转换失败,应立即停止启动,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 在运行过程中,电机故障指示灯燃亮,也应立即停止工作,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

7.   《控制电路》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其额定电流的选择在本电路中是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电机启动转角接后接入电路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热继电器也可以串入主接触器KM1与电机之间的回路,也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选择,热继电器在整个启动过程都在工作,负载重时会误动作;最不好是将热继电器接在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回路的上方(即角外),那时需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选择得不合适时,一样会在负载重时误动作。

8.   主电路用断路器QF1作线路的短路保护,其额定电流应按被保护线路导线的允许长期电流进行选择,按导线的短时耐受电流确定瞬时动作电流的倍数(更详细: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16609);控制电路用断路器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规范规定其配电导线截面不小于1mm2,其额定电流选用6A已经足够。

9.   星-角降压启动的启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3,所以《传统星-角无源转换转换控制电路》与《星-角降压启动控制电路》一样,也只适用于空载负荷或轻载负荷的启动控制。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适用。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详述如下:

1.  接通主回路断路器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燃亮。

2.  揿SB1控制电路即自动完成启动过程,揿SB0控制电路即停止工作。

3.  当 揿SB1按钮,KM3通过KM1(7-8)得电延时断开触点和KM2(8-9)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星启动指示灯亦燃亮,KM3(6-7)触点闭合,为KM3自锁。。

3.  KM3(8-11)触点接通使主接触器KM1也得电动作,KM1/KM3的主触点闭合,实现电机星启动。

4.  当KM1所带得电延时头延时到,KM1(7-8)触点断开,KM1和KM3即同时失电,其主触点亦同时断开,电机脱离电源,瞬间转入自由停车状态。星启动指示灯熄灭。

5.  当KM3(10-12)常闭触点恢复闭合,由于KM3所带失电延时头的触点KM3(6-10)尚未断开,KM2得电动作,此时角运行指示灯燃亮。

6.  KM2(10-11)触点闭合,KM1得电动作,KM1/ KM2的主触点闭合,电机实现角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7.  KM1(6-10)触点也闭合,KM1和KM2自锁。

8.   揿SB0按钮,KM1和KM2等电器元件全部失电,电机脱离电源进入自由停车状态直到停止。

9.  断开主回路断路器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熄灭,工作告一段落。

《控制电路》的优缺点:

1.  控制电路是《无源转换》,角接触器KM2和星接触器KM3之间不容易因为电器元件的性能不良而造成相间短路,能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工作。

2.  因为控制电路是《无源转换》的,主接触器KM1在转换时已经断开,所以需要提供第二次吸合的电源,KM3所带失电延时头担任此责。

3.  星启动结束,KM1和KM3同时失电,其主触点也同时断开,同时拉断电弧而使其更快的熄灭,防止该两接触器的触点熔焊是有好处的。

4.  采用接触器带延时头的办法,省去了时间继电器,减少控制系统的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