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 报警

楼主(2011-10-04):
在使用GP2300和三菱Q02H以太网通讯时,GP总是显示PLC COM ERR 02:FE:0B, 我在手册里也没有查到代码的含义,请高手指点
多谢 以太网模块运行正常,可以和PC 通过MELSOFT通讯

网友A:
通讯错误~!

楼主:
我也知道是通讯错误,如何解决啊,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你是新屏还是以前用过?

楼主:
新屏,自己编写的程序做测试学习

网友A:
进offline模式设置一下~!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
把你的参数设置页面截图传上来看看。

楼主:
使用LINK模块通讯没有问题,QJ71C24N, 但是一设置到以太网QJ71E71就无法通讯,PLC COM ERR 02:FE:0B,调整更换PLC和GP的断口,就出现02:FB:32的故障,下午我把参数传上帮忙诊断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LINK模块通讯没有问题,QJ71C24N,但是一设置到以太网QJ71E71就无法通讯,PLCCOMERR02:FE:0B,调整更换PLC和GP的断口,就出现02:FB:32的故障,下午我把参数传上帮忙诊断下
192.168.0.10  为GP IP地址
192.168.0.11  为PLC IP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LINK模块通讯没有问题,QJ71C24N,但是一设置到以太网QJ71E71就无法通讯,PLCCOMERR02:FE:0B,调整更换PLC和GP的断口,就出现02:FB:32的故障,下午我把参数传上帮忙诊断下
PLC参数设置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LINK模块通讯没有问题,QJ71C24N, 但是一设置到以太网QJ71E71就无法通讯,PLC COM ERR 02:FE:0B,调整更换PLC和GP的断口,就出现02:FB:32的故障,下午我把参数传上帮忙诊断下
PLC参数2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通讯成功了,主要是端口和open设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