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4):
我的PLC是台达EH2的带步进电机,没有编码器。控制很简单就一个光电开关给出信号步进电机就走一定的脉冲量(单次发送),没有编码器的情况下我要怎么知道步进电机是否已经走完?程序要怎么写比较好?M1029程序运行结束标志要怎么用呢?

网友A:
步进电机本身就是把脉冲信号转换成自身角位移量,它根据你给的脉冲数来自己走多少角位移量

网友B:
用指令执行完成标志,指令执行完成会有信号输出,这个台达的M1029好像是和三菱的M8029功能一样

网友C:
单单查看脉冲PLC上发送完了没有,用PLC的执行完成标志就行了;

网友D:
什么叫开环?自己看看去!呵呵!

网友E(2012-05-12):
步进电机,是典型的开环控制,不需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