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4):
我处现有两台直流屏高频开关电源模块不工作了。由于生产急用,没有图纸,请各位高手帮个忙。

网友A:
建议送修,假如电池组一定要充电的话,可以使用一个调压器,直接装个20A整流桥来代替应急充电,我试过这种应急操作。别无他法,要不就是更换新的。

网友B:
   嗯,找直流屏生产厂维修或更换开关电源,是一个办法;
   若是维修开关电源,牵涉到电池充电的话,要有电池充电原理的相关知识;开关电源本身,应当可以根据其使用元件,理清其原理,或者画出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