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修理中

楼主(2011-10-04):
今天修一台1.5KW台达B型变频器,故障运行报OCC,拆模块开机测上臂驱动电压正常,下臂有一组没有,二组有,下臂三组驱动脚之前都有三只67欧姆左右的电阻,其中哪没有驱动电压的电阻已开路,测电阻还有一端有正常驱动电压,更换电阻后,分别测各驱动电压正常,焊上模块,接上灯泡试机,送电面板显示正常,运行几下也正常,正准备上电机试,又一次空载试,又报警OCC了,郁闷呀,还以为好了呢。

楼主:
终于好了,再次拆下模块,原来还是哪只驱动脚的印刷板铜皮脱开了,哈哈。

网友A:
自问自答,你还挺逗。

网友B:
看到开始故障,然后再看到结果,直接了当,很好~~

网友C:
SVX9000修过吗?

网友D:
维修的快乐。这和做数学题目一样,解决了一个难题是很快乐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