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4):
《延时头》,意即取消普通时间继电器的电磁系统,保留其延时触点的一种结构,可以插装在继电器(成普通时间继电器)或接触器上,单延时头就是控制接触器中只有一只是带延时头的,双延时头就是控制接触器中有两只是带延时头的。所谓《无源转换》,就是由主接触器送电源和断开电源,才进行星-角接触器转换的一种控制方式。所以,《双延时头星-角无源转换控制电路》(简称:《控制电路》)是在。《单延时头星-角启动控制电路》的基础上,再加一只延时头,给主接触器再次获得电源,实现无源转换而组成的控制电路。该控制电路的控制对象也是在角运行的3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控制电路》的组成特点是:

1.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也是: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一定延时后断电源-解星换角-送电源电机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2.  《无源转换》靠主接触器KM1停-送电,需要防止其主触点发生熔焊,仍然启动电动机而不能由星转角运行,为此在启动按钮SB1处串入主接触器KM1的延时常闭触点,一旦主触点发生熔焊,此触点便打开,虽揿启动按钮也不能使封星接触器KM3得电而继续后面所有的控制,保证了控制系统的安全。

3.   《控制电路》是《无源转换》,角接触器KM2和星接触器KM3之间不容易因为电器元件的性能不良而造成相间短路,不强调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但设置有角接触器KM2和星接触器KM3之间的电气联锁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和工作可靠性。

5.   《控制电路》的星启动时间,由KM1所带得电延时头计量。延时整定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5~10秒或现场按需要整定;KM3所带失电延时头,是为KM1第二次得电而设置,其整定值应保证KM1的完全自锁。

6.   《控制电路》还设置了电源、星启动、角运行和电机故障的指示灯,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合上电源总开关和控制电路开关,电源灯应燃亮,如果此时的星启动或角运行指示灯燃亮,则说明该接触器已经熔焊。在启动过程中,星启动指示灯长期燃亮,则说明星-角转换失败,应立即停止启动,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 在运行过程中,电机故障指示灯燃亮,也应立即停止工作,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

7.   《控制电路》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其额定电流的选择在本电路中是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电机启动转角接后接入电路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热继电器也可以串入主接触器KM1与电机之间的回路,也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选择,热继电器在整个启动过程都在工作,负载重时会误动作;最不好是将热继电器接在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回路的上方(即角外),那时需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选择得不合适时,一样会在负载重时误动作。

8.   主电路用断路器QF1作线路的短路保护,其额定电流应按被保护线路导线的允许长期电流进行选择,按导线的短时耐受电流确定瞬时动作电流的倍数(更详细: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16609);控制电路用断路器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规范规定其配电导线截面不小于1mm2,其额定电流选用6A已经足够。

9.   星-角降压启动的启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3,所以《传统星-角无源转换转换控制电路》与《星-角降压启动控制电路》一样,也只适用于空载负荷或轻载负荷的启动控制。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适用。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详述如下:

1.  接通主回路断路器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燃亮。

2.  揿SB1控制电路即自动完成启动过程,揿SB0控制电路即停止工作。

3.  当 揿SB1按钮,KM3通过KM1(7-8)和KM2(8-9)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星启动指示灯亦燃亮.

KM3(8-11)触点接通,主接触器KM1也得电动作,KM1/KM3的主触点接通,实现电机的星启动。KM1(6-10)和KM1(10-11)触点接通自锁。

4.  当KM1所带得电延时头延时到,KM1(11-12)触点断开,KM1先失电,紧接着KM3也失电,其主触点亦断开,电机脱离电源瞬间处于自由停车状态。

5.  当KM3(10-13)常闭触点恢复闭合,由于KM3所带失电延时头的触点KM3(6-10)尚未断开,KM2得电动作,此时角运行指示灯燃亮。
6.  KM2(10-12)触点接通,KM1得电动作,KM1/KM2的主触点接通,为电机实现角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7.  KM1(6-10)触点也接通,KM1自锁。
8  揿SB0按钮,KM1和KM2均失电,电机脱离电源进入自由停车状态直到停止。

9.  断开主回路断路器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熄灭,工作告一段落。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控制电路》的优缺点:

1.  《控制电路》是《无源转换》,虽然角接触器KM2和星接触器KM3之间不容易因为电器元件的性能不良而造成相间短路,能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工作。

2.  《控制电路》是《无源转换》的,主接触器KM1在转换之前就要断开,所以需要提供第二次吸合的电源,KM3所带失电延时头担任此责。

3.  星启动结束,KM1首先失电,其主触点承受着拉断电弧的任务,使其接触器的主触点容易发生熔焊,本主题用其常闭辅助触点做启动前的检测。

4.  采用接触器带延时头的办法,省去了时间继电器,减少控制系统的耗电。

4.  用信号灯显示运行状态,简洁明  。

星-角启-停系列之四 传统星-角无源转换控制电路(二)
所谓《传统》,就是用三个接触器和一只普通时间继电器所组成的控制电路;所谓《无源转换》,就是由主接触器送电源和断开电源,才进行星-角接触器的转换的一种控制方式。《传统星-角无源转换控制电路(二) 》(简称:《控制电路(二) 》)是在《传统星-角无源转换控制电路(一)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300565》的基础上改变电路组成理念的又一种新的控制方法,即(二)的转换思路有别于(一) 。该控制电路的控制对象也是在角运行的3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控制电路(二) 》的组成特点:

1.  《控制电路(二) 》的工作过程修改为:计时-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一定延时后断电源与星-换角-送电源电机全压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2.  《控制电路(二) 》的星启动与(一)同,但星启动到时时是主接触器与星接触器同时断开的,这样就能够快速拉长电弧,加快了电弧熄灭的速度,减少了触点熔焊的危险,改变了控制电路(一)由于由主接触器单独承担断开电源的习惯,于控制是有利的。

3.  《控制电路(二) 》引入了三只接触器熔焊的检测概念,使控制电路更加安全、可靠。当检测完毕,封星接触器KM3能得电动作,再用其常开触点将KM1的常闭触点旁路,保证启动顺利进行。

4. 《控制电路(二) 》设置了角接触器KM2和星接触器KM3之间的电气互锁,还应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这样才能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和工作可靠性。

5.  《控制电路(二) 》的角接触器KM2是在无源的情况下接入电路的,只通过额定电流,其使用寿命最长。

6.  《控制电路(二) 》中的普通时间继电器。延时整定值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5~10秒或现场按需要整定。

7.  《控制电路(二) 》还设置了电源、星启动和角运行的指示灯,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合上电源总开关和控制电路开关,电源灯应燃亮,如果此时的星启动或角运行指示灯燃亮,则说明该接触器已经熔焊。在启动过程中,星启动指示灯长期燃亮,则说明星-角转换失败,应即停止启动,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

8.  《控制电路(二) 》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其额定电流的选择在本电路中是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长期不动作,1.2倍20min内动作,更详细:http://baike.baidu.com/view/81467.htm),电机启动转角接后接入电路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热继电器也可以串入主接触器KM1与电机之间的回路,也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选择,热继电器在整个启动过程都在工作,负载重时会误动作;最不好是将热继电器接在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回路的上方(即角外),那时需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选择得不合适时,一样会在负载重时误动作。

9.  主电路用断路器QF1作线路的短路保护,其额定电流应按被保护线路导线的允许长期电流进行选择,按导线的短时耐受电流确定瞬时动作电流的倍数(更详细: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16609);控制电路用断路器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规范规定其配电导线截面不小于1mm2,其额定电流选用6A已经足够。

10.  星-角降压启动的启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3,所以《传统星-角无源转换转换控制电路》与《星-角降压启动控制电路》一样,也只适用于空载负荷或轻载负荷的启动控制。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适用。
《控制电路(二) 》的工作过程详述如下:
1.  接通主回路断路器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燃亮。

2.  揿SB1控制电路即自动完成启动过程,揿SB0控制电路即停止工作。

3.  当 揿SB1按钮,KT通过KM3(7-8)、KM1(8-9)和KM2(9-10)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开始为星启动计时,KT(6-8)接通自锁。

4.  紧接着,KM3通过KT(8-11)、KM2(11-12)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此时星启动指示灯燃亮。KM3(8-9)旁路KM1(8-9)触点,保证启动顺利进行。

5. KM3(11-13)接通,KM1得电动作,其主触点闭合,于是KM1和KM3一起为电机送去电源,实现星启动。

6.  当KT延时到,KT(8-11)触点断开,KM1与KM3同时失电主触点亦断开,电机脱离电源,处于瞬间自由停车状态。

7.  KT(6-14)触点接通,当KM3(14-15)恢复闭合,则KM2得电动作,KM2(6-14)触点闭合自锁,KM2(6-13)触点接通,KM1得电动作,KM1/KM2的主触点闭合,电机实现全压角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8.  KM2(9-10)触点断开,KT失电并解除自锁。此时,揿启动按钮亦不能使KT得电。

9.   揿SB0按钮,KM1和KM2均失电,电机脱离电源进入自由停车状态直到停止。
10.  断开主回路断路器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熄灭,工作告一段落。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电路的优缺点:
留待大家伙跟帖时总结,期待中。

星-角启-停系列之三 传统星-角无源转换控制电路(一)
所谓《传统》,就是用三个接触器和一只普通时间继电器所组成的控制电路;所谓《无源转换》,就是由主接触器送电源和断开电源,才进行星-角接触器的转换的一种控制方式。所以,《传统星-角无源转换控制电路》(简称:《控制电路(一) 》)是在《传统星-角降压启-停控制电路》的基础上加入《无源转换》理念而组成的控制电路。该控制电路的控制对象是在角运行的3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控制电路(一) 》的组成特点是:

1.  《控制电路(一) 》的工作过程是: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一定延时后断电源-解星换角-送电源电机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2.  《无源转换(一) 》靠主接触器KM1停-送电,需要防止其主触点发生熔焊,仍然启动电动机而不能由星转角运行,为此在启动按钮SB1处串入主接触器KM1的常闭触点,以策安全。当检测完毕,封星接触器KM3能得电动作,再用其常开触点将KM1的常闭触点旁路,保证启动顺利进行。

3. 《控制电路(一) 》是《无源转换》,角接触器KM2和星接触器KM3之间不容易因为电器元件的性能不良而造成相间短路,不强调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但设置有角接触器KM2和星接触器KM3之间的电气联锁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和工作可靠性。

5.  《控制电路(一) 》的延时采用普通时间继电器。延时整定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5~10秒或现场按需要整定。

6. 《控制电路(一) 》还设置了电源、星启动和角运行的指示灯,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合上电源总开关和控制电路开关,电源灯应燃亮,如果此时的星启动或角运行指示灯燃亮,则说明该接触器已经熔焊。在启动过程中,星启动指示灯长期燃亮,则说明星-角转换失败,应立即停止启动,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

7.  《控制电路(一) 》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其额定电流的选择在本电路中是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电机启动转角接后接入电路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热继电器也可以串入主接触器KM1与电机之间的回路,也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选择,热继电器在整个启动过程都在工作(更详细);负载重时会误动作;最不好是将热继电器接在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回路的上方(即角外),那时需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选择得不合适时,一样会在负载重时误动作。

8.  主电路用断路器QF1作线路的短路保护,其额定电流应按被保护线路导线的允许长期电流进行选择,按导线的短时耐受电流确定瞬时动作电流的倍数(更详细: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16609);控制电路用断路器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规范规定其配电导线截面不小于1mm2,其额定电流选用6A已经足够。

9.  星-角降压启动的启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3,所以《控制电路》只适用于空载负荷或轻载负荷的启动控制。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适用。
《控制电路(一) 》的工作过程详述如下:

1.  接通主回路断路器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燃亮。

2.  揿SB1控制电路即自动完成启动过程,揿SB0控制电路即停止工作。

3.  当 揿SB1按钮,KM3通过KM1(7-8)和KM2(8-9)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KM3(7-8)旁路KM1(7-8)触点,保证启动顺利进行,此时星启动指示灯燃亮。

4.  再通过KM3(8-10)和KT(10-11)使KM1得电动作,KM1(6-10)触点闭合为KM1自锁,KM1(6-12)触点闭合,KT得电为星启动开始计时,KT(6-12)闭合自锁。KM1和KM3为电机送去电源,实现星启动。

5.  当KT延时到,KT(10-11)触点断开,KM1即失电,KM1(6-10)触点断开,KM3亦失电,KM1/KM3的主触点亦断开,电机脱离电源。处于瞬间自由停车状态。

6.  KM3(12-13)触点恢复闭合KM2得电,角运行指示灯燃亮。KM2(11-12)触点闭合,KM1得电动作,KM1/KM2的主触点闭合,为电机实现角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7.  虽然KM1(6-10)触点也闭合,但KT(10-11)是断开的,KM1只能通过KT(6-12)(或KM1(6-12),在这里称自锁)、KM3(12-13)两触点继续保持得电。

8.   揿SB0按钮,KM1、KM2和KT均全部失电,电机脱离电源进入自由停车状态直到停止。

9.  断开主回路断路器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熄灭,工作告一段

星-角启-停系列之二 单延时头星-角启-停控制电路
《延时头》,意即取消普通时间继电器的电磁系统,保留其延时触点的一种结构,可以插装在继电器(成普通时间继电器)或接触器上,单延时头就是控制接触器中只有一只是带延时头的。《单延时头星-角启动控制电路》(简称:《控制电路》)则是在《传统星-角降压启-停电路: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300345》的基础上,保持三只接触器,取消普通时间继电器,改用带延时头的接触器的一种控制方式。其启动过程仍是让电机在星接状态下启动一定时间,再转换成角接,让电机在全电压下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该控制电路的控制对象是在角运行的3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而且,接触器要有插装一只延时头的结构。

《控制电路》的特点是:

1.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与《传统星-角降压启-停电路》同,即: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一定延时后-解星换角-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2.  为防止《控制电路》的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发生熔焊,仍然启动电动机,在启动按钮SB1处串入它们的常闭触点,当揿启动按钮的同时进行检测,以策安全。

3. 《控制电路》中的角接触器KM2和星接触器KM3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设置有角接触器KM2和星接触器KM3之间的电气联锁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和工作可靠性。

5.  《控制电路》的延时采用延时头。延时整定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5~10秒或现场按需要整定。

6.  《控制电路》还设置了电源、星启动和角运行的指示灯,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合上电源总开关和控制电路开关,电源灯应燃亮,如果此时的星启动或角运行指示灯燃亮,则说明该接触器已经熔焊。在启动过程中,星启动指示灯长期燃亮,则说明星-角转换失败,应立即停止启动,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

7.  《控制电路》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其额定电流的选择在本电路中是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电机启动转角接后接入电路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热继电器也可以串入主接触器KM1与电机之间的回路,也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选择,热继电器在整个启动过程都在工作,负载重时会误动作;最不好是将热继电器接在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回路的上方(即角外),那时需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选择得不合适时,一样会在负载重时误动作。

8.  主电路用断路器QF1作线路的短路保护,其额定电流应按被保护线路导线的允许长期电流进行选择,按导线的短时耐受电流确定瞬时动作电流的倍数(更详细);控制电路用断路器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规范规定其配电导线截面不小于1mm2,其额定电流选用6A已经足够。

9.  星-角降压启动的启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3,所以《单延时头星-角启动控制电路》与《传统星-角降压启-停电路》一样,也只适用于空载负荷或轻载负荷的启动控制。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适用。

_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详述如下:

1.  接通主回路断路器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燃亮。

2.  揿SB1控制电路即自动完成启动过程,揿SB0控制电路即停止工作。

3.  当 揿SB1按钮,KM3通过KM1(7-8)和KM2(8-9)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此时星启动指示灯燃亮。

4.  KM3(7-10)接通,KM1得电动作,插装在KM1上的延时头也随之动作,为星启动开始计时。

5.  KM1和KM3同时为电机送去电源,实现星启动。KM1(6-10)触点闭合为KM1自锁。

6.  当延时头延时到,KM1(7-8)触点断开,KM3失电,KM1(6-11)触点接通,待KM3(11-12)触点恢复闭合,KM2得电,其主触点闭合,电机角接全压下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此时角运行指示灯燃亮。

7.   揿SB0按钮,KM1和KM2均失电,电机脱离电源进入自由停车状态直到停止。

8.  断开主回路断路器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熄灭,工作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