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4):
小弟(估计我在这里的年龄算是不小的了)刚刚接触西门子的70直流调速器,问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如果端子控制已经调到最高速,但是仍达不到期望的速度,那么设置P401参数是不是就可以提速了?

网友A:
你要求的速度在额定转速以内么,

网友B:
是的,按照楼上的提示,你应该知道你的电机铭牌数据,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转速、最高转速、额定励磁电流、额定励磁电压、电机额定功率。

上述这些铭牌数据要输入到装置里去,装置根据这些数据,在装置内部建立一个直流电机的控制模型。然后你通过端子控制0-100%的给定,电机的速度可以从0-最高转速运行和调速。你如果想改变这些极限值,那要重新对电机控制模型进行调整。不是简单的加大给定或者附加给定就可以的。要保证系统的良好控制特性,必须要根据系统的控制原理,去设置必要的参数,把电机的控制特性与现场需要的控制适配,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