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4):
本人需要在plc内比较6个寄存器数据并按大小排列出来 请高手指点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写出程序

松下FPX 或 欧姆龙CP1E都可以

网友A:
好像没有,一个个比吧

网友B:
呵呵;有的PLC有专用的指令;没有只能一个个排了;
看你用的PLC支不支持这种指令;

网友C:
看看什麽型号的了

楼主:
我没有用过三菱的 请指教 QQ14411054

网友D:
我用三菱的做了一个,给大家看看,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原理说一下,循环嵌套,用循环比较求出一组数据的一个最小值,再用字右移指令将原来再小字的后面所有要比较的字右移一位,原后再循环比较,再用字右移一位,要比教多少个数据,就循环多少次。
附上程序, 要排列的数据放D0-D5里面,排列后的数据放D100-D105里面。循环次数也就是要比较数据的个数放D300里面。
这里面用到的指令,CP1E都有,用CP1E也一样能完成,我生手,当练手,请大家指教。

网友D:
唉,程序咋传啊。

网友D:
三菱的3U好像有数据检索和数据排列功能,用那些可能比较简单,不太熟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