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4):
    我们公司要做一条生产线,这条线分8段,也就是有8台主要的设备组成,每段大概需要输入输出点数150点左右,客户的要求是要一个总控柜,安装触摸屏监控,并读写数据,我想用三菱的PLC来做,请高手师傅提供控制方案,谢谢!

网友A:
生产线距离是多远?
如果不远,1000多个点,可以用三菱的Q系列PLC,带普通的输入输出点就可以
如果距离比较远,用Q系列再加上CC-LINK链接远程的I/O站控制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下楼上的,主站用Q02HCPU,其余的站用FX2N的也可以吧?我想请教的是CC-LINK除主站外最多可以连接多少台FX2N的站,还有啊有没有温控表能用CC-LINK通讯的?我看资料是有,不过没用过,有点不放心。

                             请教了!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主站用Q02HCPU,其余的站用FX2N的也可以吧?我想请教的是CC-LINK除主站外最多可以连接多少台FX2N的站,还有啊有没有温控表能用CC-LINK通讯的?我看资料是有,不过没用过,有点不放心。

                             请教了!

网友B:
100米的CC-LINK没问题,站点可以31个好象

楼主:
请教,CC-LINK远程的FX2N的站最多能支持输入加输出多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