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5):
本公司纤维空调柜中原本控制风压的温控仪是浙江余姚的xmze,后来工艺上觉得精度不够,此表只分析到一度,今天我改用ch402的温控,怎么安装起来没有信号了,接线应该没有问题,也尝试加了滤波电阻,表绝对是好的,现在还是没有搞明白什么原因。也没有超出测量值

网友A:
显示最大值,还是000啊

网友B:
有什么显示?对输入信号类型的设定是否正确。

网友C:
电偶信号有问题。

网友D:
RKCch402?pt100,错。是K型热电偶。

楼主:
哦!可能是吧,在空调里面,我进去看了下但没有型号,然后估计温度范围低的是电阻。空调温度一般在19度左右。至于信号原来的表浙江余姚的xmze接上去可以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最大值,还是0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显示?对输入信号类型的设定是否正确。
我不是这个厂区的,过来帮忙一段时间,他们很多东西都很乱,也没有原来柜子里仪表说明书,那种也没见过,想不明白

网友E:
没有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什么信号?
pv值

网友B:
余姚的xmze是单输入信号的普通数显仪表。而ch402温度仪是万能信号输入仪表,是要设定信号输入类型的。

网友F:
输入信号是电偶还是电阻?接对了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什么信号?
pv值
不知道是不是电偶选错,如果选择正确的话,显示0000一般是电偶短路~!

网友G:
原温度传感器的型号一定要清楚啊!否则怎么配表。K偶、E偶还是铂电阻、铜电阻,表是按传感器配的,即使是智能型的调节器,也要设置正确才能使用。

网友H:
大多数智能型的表都是要参数设置正确后才能使用的。

网友I:
可能没有安装到位吧

网友D:
你越说,我越懵

网友J:
热偶类型不一样,接线方式也不一样,目前加热设备大多使用K分度热偶,烘箱类使用Pt100的较多,制冷使用电阻的多,设置一下输入方式参数,同时注意外接热偶接线。仪表要调试好PID,才能有较好的控制效果。

网友K:
学习了,我是刚接触仪表的,应该是设置没有到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余姚的xmze是单输入信号的普通数显仪表。而ch402温度仪是万能信号输入仪表,是要设定信号输入类型的。
这个不知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