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TP04G-AS2问题

楼主(2011-10-05):
台达TP04G-AS2不能选择所编的程序内容,按UP DOW键时上下翻页。
第一次使用不知怎样设置

网友A:
什么叫不能选择所编的程序内容?

楼主:
比方说我的程序里有:目标压力 ###
                   目标温度 ###
                             目标湿度 ###
这几个,当我设置压力时,按UP  或DOW选择目标压力时,没有光标出现。直接换下一个画面了

网友A:
寄存器要设定成可以设定;
上下键定义;

楼主:
怎样设置啊,

网友B:
UP键加的寄存器要与显示的一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