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脉冲指令

楼主(2011-10-05):
请教欧姆龙的CP1E-N30,继电器输出的为啥不能使用定位指令呢,我还想把继电器拆了换成光耦呢,今天试了一下SPED没输出,是哪里限制了。好像西门子200是可以改的。这欧姆龙咋就不行呢。

网友A:
你觉得继电器输出的频率够你的脉冲频率吗?

网友B:
呵呵;换晶体管的吧;

网友C:
上面说的对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继电器输出的频率够你的脉冲频率吗?
LS说的不错

楼主:
估计欧姆龙的东西,它的脉冲指令对继电器输出的PLC限制了,我看说明书上是这没写的,SPED等脉冲指令在继电器的PLC里当成NOP指令执行,三菱跟西门的产品貌似没这样的限制,将继电器换成高速光耦应该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