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5):
  去公司当学徒  一直很想搞懂松下伺服接线问题  但师傅不肯教  我又看不懂  因为松下伺服X4有个连接口  师傅时常都是接了几根线在那里  我一直不知道那几根线代表什么意思 X4输出几十个点 问了他就简单的接几根线就性了   又没有图纸看  请教下各位师傅   能否给个X4的数据线图纸  让我知道那几根线到底接什么地方的
   按我目前了解  该有个给PLC的信号线  该有正极和负极   (里面还有几根线短接的) 就简单的几根线  其实如有图纸很容易懂的 但一直找不到  网上也没有  希望各位师傅帮下忙

网友A:
松下网站上去找对应伺服驱动器的手册,里面会有接口的说明的
控制伺服主要是接脉冲、方向等信号,其它的SERVO-ON,急停、行程极限等要接好

网友B:
呵呵;伺服的手册上有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C:
你那个师傅也太不负责了  虽然你是学徒工  但至少也要稍微的指点一下的嘛  毕竟是新手啊

伺服的接线如2楼所说就那么几根线,不是很多的,你还是先看下伺服的型号  在去网站上找到该型号的手册吧

网友D:
那个X4是驱动线,接PLC的,其接线也要是看什么模式的,位置控制模式和内部速度控制模式,模式不同,其接线也不同,不过主要有:脉冲,方向,伺服报警,报警清除,SERVO-ON,Z相输出,增益,伺服准备,指令脉冲禁止输入,偏差计数清除。
大概就记得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