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6):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Eview触摸屏是否可以直接控制PLC程序里面的普通继电器的通断,我们一般的程序需要继电器线圈闭合后,相应触点才会动作,通过触摸屏是否可以直接控制触点的通断?也就是说PLC程序里面没有相对应的继电器线圈,可以做到么?谢谢大家!

网友A:
没看懂,但是人机能控制输出点是它最基本的功能。同时也能控制中间继电器。祝好运!

楼主:
例如:
-[X0]----------------(M20)
-[]M20--------[/]M21-------------(Y0)
我的意思是直接控制M20触点,梯形图程序中省略掉上一步,梯形图中没有对应继电器的线圈了,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例如:
-[X0]----------------(M20)
-[]M20--------[/]M21-------------(Y0)
我的意思是直接控制M20触点,梯形图程序中省略掉上一步,梯形图中没有对应继电器的线圈了,可以么???

在HMI中,都是这样做的,输入X对于触摸屏来说是只读的,因此触摸屏不可控制输入的状态.

楼主:
谢谢,不过我没看懂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在梯形图中是否可以只有M20触点没有它的线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没看懂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在梯形图中是否可以只有M20触点没有它的线圈?

我的意思就是,你只能通过触摸屏来看到输入触点的状态,却不能使用触摸屏来控制输入触点的状态.

比如:  LD X0
       OUT Y0
这样的程序,如果依靠触摸屏去操作X0,来达到Y0的输出,那么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做到.

因此,你必须将程序改成:
       LD  M0
     OUT  Y0
用你的触摸屏去控制M0的闭合来达到控制Y0的目的,当然,这只是一个范例,在实际中,触摸屏可以直接操作输出触点而无需中间触点的过渡。

网友C:
触摸屏中可以用开关操作M0通或是断,然后PLC中直接用M的常闭或是常开点,PLC中可以不出现空置M0线圈的程序

网友D:
屏上是控制不了输入X的,屏上控制的用PLC内部继电器M;

楼主:
谢谢您,解答也很具体!

楼主:
可是这个触摸屏的输出地址有X,那么就是说可以控制PLC的输入X的通断么?

网友A:
X是输入点,所以不能控制通断,只能指示通断状态。
同时建议楼主找点 plc或者人机 基础知识的书看看。

楼主:
谢谢版主,我看了下,这个输入 输出指的是触摸屏的输入输出吧?,不能控制PLC输入触点的通断,可以控制辅助继电器(M)的通断和输出继电器(Y)的通断吧?

网友E:
楼主可以找个案例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看了下,这个输入 输出指的是触摸屏的输入输出吧?,不能控制PLC输入触点的通断,可以控制辅助继电器(M)的通断和输出继电器(Y)的通断吧?

触摸屏的输入输出,我还头一次听说这种说法。据我所知,触摸屏没有输入输出点,所谓的输入输出点都是针对plc,如果触摸屏有输入输出点的话那就可以省plc了。其实楼上几位早已经回答过你的问题了,可以控制plc的 M 和 Y 。
所以说多看看书对我们都有好处。

楼主:
谢谢,我会仔细看书的,非常感谢版主不厌其烦

网友F:
这些东西都在PLC程序中,不要往触摸屏方面考虑

网友G(2012-01-10):
屏上面只能使用中间继电器,没有输入指令,其它的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