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6):
小弟的课题是做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控制对象是百格拉的VRDM31122(AC220V,4.75A),现在采用电流闭环的正弦细分控制,但转速只能到400转左右,看百格拉的驱动器转速能到3600转,网上查了查也有人做的驱动器能到两三千转。我知道随着转速增高反电动势变大,电流不可能一直维持幅值不变,so问问高手们是如何做到两三千转的转速的,谢了

网友A:
换伺服;
或加变速装置;

楼主:
楼上可能没怎么用过,我测试过,最起码有的驱动器空载转速能到3000转/分钟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这个好像与驱动器芯片和 程序算法有关系,但具体的偶也不懂,本人不是专业工程师。偶用个意大利EVER的,他们的脉冲型驱动器高速偶也跑过3000RPM以上,但电机温升比较快,扭力下降比较多。他们还有全闭环的步进系统(速度,位置,扭矩,电流闭环),电机运行在3~4000RPM时基本没温升和振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应该是程序算法设计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目前的步进电机成套装置,在600转附近基本接近额定出力的80%,质量好的例如和利时的步进电机装置也就是在1200转还有额定出力的40%左右,你想做到3600转还可以有应用价值,我建议你跑到101大楼顶往下跳还比较现实
小笨熊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个游戏:是男人就勇上100层!哈哈

网友E:
那电机的寿命不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