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板

楼主(2011-10-06):
我想自己做个试验板,不知道电路图,。知道的话发一个给我和keil软件,。谢谢了

网友A:
网上有都是啊

网友B:
网上搜一搜都可找到

网友C(2011-12-10):
像做什么样的实验板啊 ?用什么单机啊?

网友D(2012-01-14):
HX单片机直接兼容替代义隆单片机,性价比高.ZHX单片机跟义隆单片机对应情况如下:
1.ZHX154直接兼容义隆EM78P153S工业级,性能比153S要好,保密性好,而且多了低电压检测功能,程序可以直接烧录,无需转换;
2.ZHX156直接兼容义隆EM78P156E,156N,工业级芯片,保密性好,程序可以直接烧录,无需转换;
3.ZHX157直接兼容义隆EM78P447S,EM78P447N,工业级芯片,保密性好,程序可以直接烧录,无需转换;
4.ZHX258直接兼容义隆EM78P259,工业级芯片,保密性好,程序可以直接烧录,无需转换.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型号也是直接兼容的,在此没有一一列出.

网友D:
义隆单片机主要有:
EM78P153S-SOP8/DIP8/SOP14/DIP14(国内封装)
义隆原装OTP芯片有:       EM78P173N   EM78P176N    EM78P372N
EM78P153S    EM78P156E   EM78P156N   EM78P447SA/B EM78P447N    EM78P451S
EM78P159N    EM78P163N   EM78P346N   EM78P468N    EM78P469     EM78P520N
EM78P143     EM78P259N   EM78P418N   EM78P809N    EM78P458     EM78P459
义隆原装FLASH芯片有:
EM78F641N    EM78F642N   EM78F644N   EM78F648N    EM78F661N    EM78F662N
EM78F664N    EM78F668N
王先生  18664227881   QQ:24919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