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6):
我们新装料一台FC300的变频器,打算用DCS 4~20MA 信号远程对频率进行设定,但不成功。请问它能接受4~20ma信号吗?我该怎么做?

网友A(2011-11-06):
信号输入到几号端子?调整了哪个参数?

网友B:
可以的!支持4-20MA控制信号。
           支持 NPN  PNP控制模式
          说出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C:
这个当然能,只要让你那边的丹弗斯技术支持给你讲解下就可以了,但是按照你那边的装料机根本没必要用这么好的变频器啊,国产的也够用了,而且国产的变频器还主动给你讲解的。
我是杭州三科变频器生产厂家,联系方式:13867439370—王超

网友D:
所有品牌的变频器,都支持4-20mA的模拟量输入信号。就是电压型的,也没事。在其输入端子并联一个500欧姆电阻就OK了。

网友E(2012-02-23):
变频器操作面板下有两个拨动开关,你接的哪个端子就把相应的开关拨到I的位置上。
没有什么不可能

网友F(2012-04-26):
应该接在54和55端子上

网友G:
接在54和55端子上,并且要拨一下54对应的开关。有关丹佛斯的变频器技术问题可以找我,QQ270754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