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7):
请问变频器输出电压如何用示波器进行测量,示波器的探头分别该如何接呢?比如我想测量某一相的电压波形。

网友A:
使用高压探头
或是用几个100k、2w电阻连接在输出端,分压后,测量一个电阻上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高压探头
或是用几个100k、2w电阻连接在输出端,分压后,测量一个电阻上的电压
我的探头是10:1的,是否可行,变频器输出电压最高为相-相400V,该如何测量输出的单相电压值呢,我找不到参考点。

网友B:
10:1的探头就可以了。400V对应的是40V,怎么叫找不到参考点?你的示波器显示每格最大可以是多少V?自己算一下嘛。另外400V电压一般指的是有效值,其峰值是根号2倍。总之要把峰值显示在示波器的监控器上,自己计算一下,然后设置好电压的幅值,不要超过显示器的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A:
不用电阻串联的话,建议使用高压探头,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量啊,100:1的探头可以测量到2000v电压。这样测量都是相相的电压。想测量单相的电压的话,可以弄三串电阻,星形接法,中间点就是中点啊,在乘以电阻个数就行了

楼主:
明白楼上的意思啦,谢谢啊,我打算用灯泡作为假负载来试试看,人为产生一个中性点,呵呵。

网友C:
处理好绝缘问题

网友D:
那要是三角形接法的话有什么方法能测到相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要是三角形接法的话有什么方法能测到相电压?
^_^,这种形式相电压就是线电压。直接测波形即可。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

网友E:
小心接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处理好绝缘问题
示波器探头是接地(接外壳),最好用隔离边供电,或把接地脚断开,要注意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处理好绝缘问题
示波器探头是接地(接外壳),最好用隔离边供电,或把接地脚断开,要注意安全。

用隔离边供电是什么意思啊,如很把接地脚断开啊,不太明白

网友D:
就是将探头的正和负分别接两相输出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将探头的正和负分别接两相输出就行?
对!但要注意电压的幅值。别在示波器的显示器屏幕上冒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将探头的正和负分别接两相输出就行?
对!但要注意电压的幅值。别在示波器的显示器屏幕上冒了。
呵呵,正常的情况下探头的负极必须接地~!
1、因为探头的负极是与示波器的电源地线接在一起的~!如果负极接在三相中的一相的话,可想而知,必然短路。
2、也有人将示波器电源的地线断开测量,这时探头都处于高电位,很危险~!

网友F:
直接用数表量一下,比用示波器省事,还安全。

网友B:
以下是引用lj19820422在2011/10/13 21:26:38的发言:呵呵,正常的情况下探头的负极必须接地~!
1、因为探头的负极是与示波器的电源地线接在一起的~!如果负极接在三相中的一相的话,可想而知,必然短路。
2、也有人将示波器电源的地线断开测量,这时探头都处于高电位,很危险~!
哦,不好意思了,我现在一直在用福禄克示波表,0-600V的电压是自动选挡的,也没有高压探头(用不着),它测试线是高压绝缘的,没有什么接地不接地的问题,那种老式的示波表早就不用了,所以没概念了。现在的示波表,使用起来和万用表没有区别。其实就是万用表加了视频显示器。

网友E:
呵呵,我也是用福禄克的没有地线。前两天在测量时探头引线与设备框架发生打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也是用福禄克的没有地线。前两天在测量时探头引线与设备框架发生打火~!
是吗?还有这事?我以为,福禄克的检测是隔离的,内部采用的是霍尔电压电流传感器。高压和低压是绝缘的。不应该发生打火的。除非另有其他的问题。比如,探头的输入阻抗变化了。

楼主(2011-11-19):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处理好绝缘问题
示波器探头是接地(接外壳),最好用隔离边供电,或把接地脚断开,要注意安全。
我想问一下如果采用手持式示波器,电池供电的,是不是相对而言要好一些呢?

网友B:
电池供电的,手持的示波表。没有接地不接地的问题。只要探头是高压绝缘的,直接检测即可。不必担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