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距离问题

楼主(2011-10-07):
请问:变压器50kva,负载10KW距离1000米要用铠装四芯电缆。铜芯用多大平方。铝芯用多大平方。

楼主:
25平方X4可以吗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是先通过负荷算电流,根据电流选电缆,然后根据选好的电缆算压降

网友B:
我认为是:铜25平方X4,铝40平方X4。请高手指点是否正确。

网友B:
没有40平,铝就选50平方X4

网友C:
铜的那个25平可能不够用。有点紧张了。满负荷的时候会发热严重的。

网友D:
铝i的50够用了

网友E:
25平方铜应该够?才26个电流

楼主:
铝35平方是否够用.....铜35平方最大加到多大容量,应该考虑距离和变压器还有压降等等等。。。问题谢谢。

网友F:
我感到好奇的是·为10KW的小功率搞个专线·成本好打·

网友G:
五十千伏安的变压器电流九十六安,十千瓦负荷电流最大三十安左右,选二十五平方工作电流是一百安,可以

网友H:
25²的铜线足够了

网友I:
线路太长,压降就大,我240的铝线,550米,250的电流压降35V,

网友J:
10楼的方案较完美!

网友K:
铜线35,铝线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