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5变频器接地故障

楼主(2011-10-07):
有一台is5-15KW变频器下桥臂用三只j316驱动,在检测输出电压,用(数字万用表700V交流档)测UVW相间电压286-410之间跳,用数字万用表1000V直流档测有9-12V直流电压,N-UVW三相都是260V左右,P-U电压208-265之间跳,P-V260左右不变,P-W也是216-265间跳。不知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用指针式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检测输出电压,有稳定和较准确的显示值;
用500V直流档测量,则能测出是否偏相,输出有直流等.

楼主:
谢谢版主,我再问下变频器偏相是这么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