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7):
《正反转传统星-角降压启-停控制电路》(以下简称《控制电路》)是在《传统星-角降压启-停控制电路》,加正反转控制的一种方式。正反转控制接触器只管电路的换接,其启动过程却由《传统星-角降压启-停控制电路:http://blog.163.com/zhong-wei-jie@126/blog/static/59999073201181424632310/》负责,即让电机在星接状态下启动一定时间,再转换成角接,让电机在全电压下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电路允许用按钮直接控制正-反转。该控制电路的控制对象是在角运行的3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控制电路》的特点是:

1.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是:正向启动-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并计时-一定延时后-解星换角-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反向启动-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并计时-。。。。。。停止工作。

2.  由正转到反转,或由反转到正转的转换,都有一个反接制动过程,《控制电路》是设置在星接状态下进行的,能够减少对机械的冲击。

3. 《控制电路》还设置了电源、星启动、角运行和电机过载的指示灯,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合上电源总开关和控制电路开关,电源灯应燃亮,如果此时的星启动或角运行指示灯燃亮,则说明该接触器已经熔焊。在启动过程中,星启动指示灯长期燃亮,则说明星-角转换失败。或电机过载指示灯也燃亮,不允许启动,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

4. 《控制电路》中,在启动按钮前串入其角内主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是为检测电机是否退出运行,以策安全。

5. 《控制电路》中的正-反转控制接触器、角接触器和星接触器应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设置它们之间的电气联锁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和工作可靠性。

6.  《控制电路》的延时采用普通时间继电器。延时整定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5~10秒或现场按需要整定。

7.  《控制电路》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其额定电流的选择在本电路中是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电机启动转角接后接入电路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热继电器也可以串入主接触器KM1与电机之间的回路,也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选择,热继电器在整个启动过程都在工作,负载重时会误动作;最不好是将热继电器接在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回路的上方(即角外),那时需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选择得不合适时,一样会在负载重时误动作。

8.  主电路用断路器QF1作线路的短路保护,其额定电流应按被保护线路导线的允许长期电流进行选择,按导线的短时耐受电流确定瞬时动作电流的倍数(更详细: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16609);控制电路用断路器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规范规定其配电导线截面不小于1mm2,其额定电流选用6A已经足够。

9.  星-角降压启动的启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3,所以《单延时头星-角启动控制电路》与《传统星-角降压启-停电路》一样,也只适用于空载负荷或轻载负荷的启动控制。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适用。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详述如下:

1.  揿SB1按钮电机正向启动,揿SB2电机反向启动,控制电路均能自动完成启动过程,揿SB0电机即停止工作。

2.  接通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燃亮。

3.  当 揿SB1按钮,KM01将通过KM1(7-8)和KM02(10-11)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KM01(7-9)接通自锁,主触点接通为电机的正向启动作准备。

4.  KM01(7-15)触点接通,KM3通过KT2(15-16)和KM2(16-17)的常闭点而得电,星启动指示灯燃亮。SB1按钮复位。

5.  KM3(15-19)触点接通,角内主接触器KM1和时间继电器KT2同时得电动作,为星启动开始计时,KM1(15-19)触点闭合自锁。

6.  KM1和KM3同时为电机送去电源,实现正向星启动。

7.  时间继电器KT2延时到,KT2(15-16)触点断开,KM3失电,星启动指示灯熄灭,主触点断开,电机电源未能构成回路,处于瞬间的自由停车状态。

8.  KT2(19-21)触点接通,当KM3(21-22)触点恢复闭合,KM2得电,KM2(19-21)触点接通自锁。角运行指示灯燃亮。

9.  KM2(19-20)触点断开KT2线圈回路而失电,退出工作,KT2的触点复位。
    KM2主触点闭合,电机角接全压下继续正向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10.  当 揿SB2按钮,SB2(9-10)常闭触点会断开KM01的线圈回路而使之失电,其它电器元件也全部失电,其所有触点复位,电机脱离电源,处于瞬间的自由停车状态。

11.  KM1(7-8)常闭触点恢复闭合,KM02便通过KM1(7-8)、SB1(12-13)和KM01(13-14)的常闭点而得电动作,KM02(7-12)触点接通自锁,主触点接通为电机的反向启动作准备。

12.  KM02(7-15)触点接通,KM3通过KT2(15-16)和KM2(16-17)的常闭点而得电,星启动指示灯燃亮。SB2按钮复位。

13.  KM3(15-19)触点接通,角内主接触器KM1和时间继电器KT2同时得电动作,为星启动开始计时,KM1(15-19)触点闭合自锁。

14.   KM1和KM3同时为电机送去电源,实现反向星接制动到瞬间停止。

15.   电机继续反向星接启动。

16.  时间继电器KT2延时到,KT2(15-16)触点断开,KM3失电,星启动指示灯熄灭,主触点断开,电机电源未能构成回路,处于瞬间的自由停车状态。

17.  KT2(19-21)触点接通,当KM3(21-22)触点恢复闭合,KM2得电,KM2(19-21)触点接通自锁。角运行指示灯燃亮。

18.  KM2(19-20)触点断开KT2线圈回路而失电,退出工作,KT2的触点复位。
    KM2主触点闭合,电机角接全压下继续正向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19. 揿SB0按钮,全部电器元件均失电,电机脱离电源进入自由停车状态直到停止。

20.  断开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熄灭,工作告一段落。

网友A:
请问楼主:KM1是否可以省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KM1是否可以省略一下?

可以!将要发表的《星-角启-停系列之八》就是,有没有KM1,组成的控制电路是不一样的。之所以称为系列,无非就是想尽量展示一下不同的控制方法,怎样去用最少的资源来达到目的。
不妨仔细的想想,用KM1控制是否也有它的好处?

楼主:
试着将启动过程按步骤分解成以下各图,各位朋友、同行和前辈,这样好是好,但相当的费时间:

楼主:
下图可以用带颜色的按钮进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很专业。

注册5/6年,也发表了不少的主题帖,你是第一位这样表示的,好感动,谢谢!

网友C:
四个接触器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接触器就好了啊

以下主题就是四个接触器的,欢迎浏览。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301089

楼主:
把分解的动作做成GIF图片,看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