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7):
修过几个变频器,是先维修了所有的故障后,然后在不安装模块的情况下通电试机,测推动极是否平衡,能不能起动等各方面,然后正常了再安装上模块,现在想知道的是: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可以拆掉模块后上电测试,请知道的讨论下

网友A:
从理论上说都是可以的,目前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B:
都可以的呀,但大部分变频器需屏蔽OC故障,以检测驱动脉冲是否正常输出.

楼主:
是不是只是需要屏蔽掉OC完全就可以正常试机了,或者说有的机型还需要屏蔽掉别的一些反馈信号~~期待咸老师及同行们解答

网友C:
屏蔽相关联的反馈信号再通电吧,注意安全哟!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屏蔽OC信号就可以试机了.有的机型有输出电压检测,也要采取相关措施解决.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咸工及其它各位师傅,就是说如果我单独为CPU板通电,然后显示正常,能查看叁数,也能做起停操作,是不是能说明主板就没有问题了呢
因为我这两天在修一台爱德利0.75KW变频器,上电就显示PF01,查说明书说是电力元件保护脱落,然后我单独给主板上通电显示一切正常,能做起停操作,也不跳PF01了,是不是说明问题在驱动板上呢,拿过来是模块坏了,别的地方一切正常,上面模块的型号已磨掉,我就找了个相同模样的模块装上去了,不知道会不会是这的问题
期待大家的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咸工及其它各位师傅,就是说如果我单独为CPU板通电,然后显示正常,能查看叁数,也能做起停操作,是不是能说明主板就没有问题了呢
因为我这两天在修一台爱德利0.75KW变频器,上电就显示PF01,查说明书说是电力元件保护脱落,然后我单独给主板上通电显示一切正常,能做起停操作,也不跳PF01了,是不是说明问题在驱动板上呢,拿过来是模块坏了,别的地方一切正常,上面模块的型号已磨掉,我就找了个相同模样的模块装上去了,不知道会不会是这的问题
期待大家的答案
测6路输出脉冲能正常输出,说明CPU主板正常。这是主板正常的一个标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AB的基本不好这样测试,其余还可以试一下
能不能说明一下为什么不能~谢谢

楼主:
测6路输出脉冲能正常输出,说明CPU主板正常。这是主板正常的一个标准吧。
谢谢咸工的解答,咸工的两本书也让我受易很多

网友E(2011-12-11):
坛主 我想知道您发行的2本书的书名啊 我想学习 谢谢了
坛主  我想知道您发行的2本书的书名啊 我想学习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坛主  我想知道您发行的2本书的书名啊 我想学习 谢谢了
《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

网友E:
谢谢咸老师 您的两本书我都已经卖到了 在拜读呢
谢谢咸老师  您的两本书我都已经卖到了 在拜读呢 !!写得很好 我以前有电子版的 看着不方便  现在可以躺在被窝里看了啊 呵呵

网友F(2012-04-08):
呵呵,我算买对书了,咸庆信著的《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网购的!

网友C(2012-08-11):
有的机型电源与输出在一个模块上

网友G(2013-09-05):
正弦变频器11KW的把模块拆下后怎屏蔽OC信号,需要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