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40MR-001

楼主(2011-10-07):
请教高手
    新购FX1N-40MR- PLC输入步进程序,开关拨向运行后 运行正常,断开PLC电源一会, 再上电 程序就乱了。
是不是FX1N 第一次使用时要作什么处理,请问高手怎么解决。  先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各信号的初始状态未考虑好?

网友B:
没什么特别处理,乱了,那监控程序看到底是什么乱了

楼主:
读出plc内部程序和写入时的一样,就是输出指示灯没有按程序亮和灭。

楼主:
不会上传梯形图,下面是语句表 正转5秒 停5秒 反转5秒 停5秒
LD  M8002
SET S0
STL S0
OUT Y0
OUT T0 K50
LD T0
SET S10
STL S10
OUT T1 K50
LD T1
SET S11
STL S11
OUT Y1
OUT T2 K50
LD T2
SET S12
STL S12
OUT T3 K50
LD T3
OUT S0
RET
END
不知道对不对,就这个程序输进去它都不灵

网友C:
FX1N系列的状态S具有掉电保持功能,你的PLC断电恢复后M8002得电一个周期致使S0置位,而断电前的S断电后恢复,那么你的PLC的控制动作就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D:
呵呵;
可以用初始脉冲对需要复位的元件复位一下;

网友E:
可以用初始脉冲对需要复位的元件复位一下;

网友F:
程序肯定不对,S0-20是初状态,S10-12依次改为S30-32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程序肯定不对,S0-20是初状态,S10-12依次改为S30-32
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吧,Fx1N系列的状态S是全保持型,这个掉电保持引起的,这个S0~S9初始状态是系统程序固化的一种结构方式,我个人理解为可能是在这几个状态S间的状态转移的标志位系统程序可能给初始化,其实步进开始你从S0~S999任何一个都可以;只是在运用IST指令时特别说明S10~S19是回零状态,不能用于普通状态,你要是不用IST指令大可不必理他;我认为楼上几位说的初始复位相关元件是对的,可以在程序做个上电扫描PLC程序做初始化处理即可!

网友G:
说得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