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7):
大家好,上次发电的时候,发电飞车是怎么一回事啊,并机的时候并不上,并机表跑得飞快。。。。。

网友A:
直流电机吧

网友B:
飞车什么意思啊?是发动机飞车吗?

网友C:
控制系统出问题了吧,闭环不好?

网友D:
可能是发动机的供油系统出现问题了

网友E:
我是专业搞发电机的,有什么事可以找我437648298,呵呵

网友F:
有两种情况会飞车
一种是修过高压油泵
另一种调速器矢灵.
大部份是柱油量失灵

楼主:
是康明斯发电机飞车,交流的

楼主:
我们厂五台发电机并机发电的,康明斯的,就是有一台发电机并机飞车,其它四台可以并机,就那一台一并就全跳了

楼主:
好像是柱油那里有问题

网友E:
并机中的飞车,不是机器故障,而是并机柜的问题,如果机组的频率和主线频率相差太大,自动并机时有这现象发生,你先用数字万用表把机组的频率和主线频率调到一致再并机看看,如果不行,就是并机柜内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