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7):
请教下各位:现场现在有个点(数字量)要读到上位机组态上,我加了个西门子200的plc(打算用222的),如果不用通信模块,可以用它自身的串口和上位机通讯吗?还需要其他什么东西吗?

楼主:
哪位大哥帮帮忙呀!

网友A:
应该可以吧,PLC把数据采回来,直接用串口线和上位机连接,用组态软件应该能读出来

网友B:
没有这样做过,

网友C(2011-11-06):
理论上可以,上位机什么系统?

网友D:
没问题,在程序里做个MODBUS块,上位机直接读就可以。不需要任何通讯模块。

网友E:
有根通讯电缆就可以,不过要注意上位与PLC间的距离